楼主(2012-10-10):
上图是截取咸工《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书中开关电源维修部分的一个简易原理图。图中红框和绿框标注的两个电阻貌似都是R6(O(∩_∩)O~)。
现在在维修一台西门子M40变频器开关电源时,发现红框标注的电阻在送电之后发烫。故翻阅此书,里面没有过多介绍此电阻的发烫原因。只是提到了R D C电路为尖峰电压吸收网络,提供开关管截止期间,存储在变压器中磁场能量的泄放通路,保护开关管不被过呀击穿。
  现在M40这款开关电源里面没有图中所示的PC2和PC3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反馈回路在哪里,把所有次级负载的二极管拿掉,只保留给3844 7脚供电的那路,电源也能顺利起振。保留的这路电压15伏,3844 7 5脚电压14伏左右。1 2脚电压分别为1.8和2.4伏左右。5 8脚电压5伏。这样一看似乎没有反馈也能工作。难道反馈电压是取自这同一路的电压?有点迷惑。
  将次级的几路二极管装上,发现给驱动上半桥供电的电压都在29伏左右,感觉这个电压应该是高了的。但是有不知道反馈回路在哪里,故找不到故障原因。而且现在图中红框的电阻发烫的问题也没解决。到此已经没有了头续,无从下手了。忘有维修过M40的同仁能告知一二,不甚感激!

楼主:
现在主要想知道图中红框标注的电阻发烫的原因有哪些,应该查哪几个地方,3844,开关管,VD2,C4都是换过的,也没解决。无从下手了

网友A:
我对M440的电源电路不太熟悉,提点参考吧。
1、电路中无PC2、PC3,反馈电压信号可能取自振荡芯片的自供电绕组。
2、电压吸收回路中的电阻发热,可能为稳压反馈失效,开关变压器储能过多,致使过多的能量消耗于该电阻上;该电阻所取的功率值偏小,或因接触不良,产生过大功耗;
3、机器现在输出电压偏高,仍需检测电压反馈支路。第一需搞明白电压反馈支路由哪些元件构成,确认并检修使该支路无故障。需要依据实物电路下些功夫,找出该支路。
输出电压正常了,电阻R6也许就能回复正常温度了。

楼主:
板子由于是多层板,找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找到反馈回路是来自哪里,如果这个能找到,估计问题也就能解决了。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还是得必须找出来的。
电阻发烫可能与反馈有关系,一切的原因估计都在于此。
感谢版主的回复,感谢你的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