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0):
我厂有一台高压电机.启动后初始时空气中有异音发出.可是用听棒也没有发现摩擦的声音.温度也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声音就没了.请问是电机内部磁力线切割发出的声音吗?具体什么原因?是设备有隐患吗?

网友A:
电机运行,有点声音很正常,只要不是那种断续的,高频的声音,注意观察下电机的温度就可以了。

楼主:
主要是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而且其它两台也没有.很奇怪.我想知道是不是切割磁力线时能发出声音.

网友B:
你可以叫别人也来听一听?有人对磁力线敏感?可以“听”到磁力线发出来的声音?!!

楼主:
不是的.我们都能听到细微刷刷的声音.但不知道声源是什么.怀疑是磁场变化引起的.所以想问问大家是不是磁力切割会发出声音

楼主: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高压电机轻微匝间短路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