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0):
我单位一印染车间要放置2台圆网印花机装机容量每台150KW,3台拉幅定型机装机容量每台280KW,2台水洗机每台100KW左右,2台长环蒸化机每台50KW左右,请各位师傅给个建议,谢谢!距离变压器220米左右,已经有一条3*240+1*120vv铜芯电缆接了一台磨毛机工作电流120A左右,和两台11KW水泵。

网友A:
5 *(3*240+1*120)

网友B:
根据需要系数法选

网友C:
5*(3*240)+1*120.最好加条地线

楼主:
如果系数取0.7,电机最大40kw是否要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单位一印染车间要放置2台圆网印花机装机容量每台150KW,3台拉幅定型机装机容量每台280KW,2台水洗机每台100KW左右,2台长环蒸化机每台50KW左右,请各位师傅给个建议,谢谢!距离变压器220米左右,已经有一条3*240+1*120vv铜芯电缆接了一台磨毛机工作电流120A左右,和两台11KW水泵。

看设备清单,貌似楼主是在毛毯行业,同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单位一印染车间要放置2台圆网印花机装机容量每台150KW,3台拉幅定型机装机容量每台280KW,2台水洗机每台100KW左右,2台长环蒸化机每台50KW左右,请各位师傅给个建议,谢谢!距离变压器220米左右,已经有一条3*240+1*120vv铜芯电缆接了一台磨毛机工作电流120A左右,和两台11KW水泵。

看设备清单,貌似楼主是在毛毯行业,同行哦!
我们是纺织印染企业,从纺织,印染,到成品(主要是床上用品,也包括毛毯),应该算同行吧!大家多交流!向大家学习了。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E:
启动电流,那要看怎么个启动法啦,如果风机用变频器的话,启动电流也不大,可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不过距离要考虑的。你在弄一个电柜吧,分开取电这样方便又好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单位一印染车间要放置2台圆网印花机装机容量每台150KW,3台拉幅定型机装机容量每台280KW,2台水洗机每台100KW左右,2台长环蒸化机每台50KW左右,请各位师傅给个建议,谢谢!距离变压器220米左右,已经有一条3*240+1*120vv铜芯电缆接了一台磨毛机工作电流120A左右,和两台11KW水泵。

看设备清单,貌似楼主是在毛毯行业,同行哦!
我们是纺织印染企业,从纺织,印染,到成品(主要是床上用品,也包括毛毯),应该算同行吧!大家多交流!向大家学习了。请多指教,谢谢!

我给你沽了一下,看系数,
在车间装几个配电柜,分开控制,一个柜一条电缆到配电房(要求配电房有好几个分柜).
圆网印花机装机容量每台150KW*0.6-0.7,拉幅定型机装机每台280KW*0.6-0.65  2台水洗机每台100KW左右*0.7-0.75  长环蒸化机每台50KW*0.75-0.8,应该还有脱水机吧?

楼主:
脱水机在另一车间,还要加2台长漂机还不知道总功率。按你的系数估算至少990KW,电流1700A。3*240+1电缆至少要3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电流,那要看怎么个启动法啦,如果风机用变频器的话,启动电流也不大,可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不过距离要考虑的。你在弄一个电柜吧,分开取电这样方便又好控制
大部分都是变频器,用3*240+1电缆3根在车间放3个动力柜,每台机器一个断路器是否可行?

网友F:
10楼说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