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两个开关设置,为什么一个可以用一个无用

楼主(2012-10-11):
同样的两个为状态开关R0和R2,为什么在触摸屏上R0可以用,R2没有用(PLC在线监控中看到的)?

楼主:
还有就是在PLC中R2R0互换,R0可用,R2还是没用,这说明不是PLC指令的问题。在触摸屏中两个开关地址互换,还是R0可以用,R2不能用,无语了。求高手提点下啊!

网友A:
程序不完整。我想或许是你前面后面的程序把R2长期处于复位的状态。
新建一个文件,把上面图片中的程序(只有这些程序)写到PLC去,连接触摸屏操作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A:
新建一个文件,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R0闭合YO闭合;R2闭合Y2闭合。下载到PLC去,连接触摸屏操作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上面就是全部程序了呀,这个小程序是先用来试验用的,就这么多。我在想是不是R0后面的内部继电器全部被屏蔽或者无效了啊,不然不会出现这情况啊!

网友A:
你就把这程序写进PLC去.然后再触摸屏上设置RO、R2位按钮。显示YO、Y2输出。就这么简单。试试。

网友A:
还有你那个程序好像没多大的意义。这样实验想出什么结果呢?C1008只计一次数便不再计数了。

网友A:
R2是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那个程序好像没多大的意义。这样实验想出什么结果呢?C1008只计一次数便不再计数了。
嗯,您说的没错,程序实际是没意义的,我只是配合触摸屏使用看看设定按钮及指令能不能用,C1008是可设定的,这里为了方便就设定为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这程序写进PLC去.然后再触摸屏上设置RO、R2位按钮。显示YO、Y2输出。就这么简单。试试。
试了,还是老样子,换成X0都没用,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你用另外一页编辑下以上画面试下,可能你用的那页面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另外一页编辑下以上画面试下,可能你用的那页面有问题。
您好,请问是换PLC页面编辑还是触摸屏页面编辑?触摸屏的话我刚换了一下还是有问题!PLC的话我直接新建过,用嘴简单的指令,但是也是一样,哎!

网友C:
也许是不应该是R2.0。R0.0指了只是第0个继电器,所以能动作,第二个以上,没有2.0这个说法,你换成R0.2试一下嘛。

网友A:
对呀。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一般都是RO\R1\R2.....M0\M1\M2......是整数的,你怎么跑出0.0、2.0来了?

网友A:
你的触摸屏参数没设定好,比如连接PLC型号设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一般都是RO\R1\R2.....M0\M1\M2......是整数的,你怎么跑出0.0、2.0来了?
用的是步科触摸屏,型号在组态之前就对应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不应该是R2.0。R0.0指了只是第0个继电器,所以能动作,第二个以上,没有2.0这个说法,你换成R0.2试一下嘛。
吴版主威武,哈哈,就是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吴版主

网友B(2012-12-12):
你换触摸屏页面试下,不行的话你要仔细检查下你的设置参数那里出问题了,这种一般是参数重置了会这样,我就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