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1):
普通断路器通常用于交流回路的通断,能否用于直流,关键是能否切断直流电流。

对于交流电流,在触头分断的同时,会有电弧产生,即所谓的“拉弧现象”。但交流电流的特性是属于有“过零”状态的,当电流过零时,配合灭弧器的冷却作用,使电弧很快熄灭,从而将电路切断。
在这里,切断电流的触头固然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切断电弧。因为电弧引起的高温和烧蚀,是决定触头寿命的关键。
而所谓直流电流不容易切断,是指直流电弧不容易切断。原因在于直流电弧没有“过零”的状态,所以尽管有灭弧罩的冷却,也不容易切断电弧。而电弧存在的时间,是决定触头寿命的关键。
至于为什么断路器通过直流电流只有交流的十分之一,应该是厂家的试验数据。其实也好理解,断路器通过的直流电流小一些,分断时,尽管电弧时间长,但还是比较容易灭弧。自然保证了触头系统寿命和通过交流时一样。我们选断路器、接触器和继电器时,也可以参照这个原则选。如果你去问厂家,交流接触器能否用于直流,他也会这么说的。
顺便说一下,断路器能否用于直流电流,不光是触头系统能否切断直流电流,还要保证触头系统的动作寿命。如果触头系统只能断开几次就挂了,这样的断路器也无法使用。
也有直流断路器,其内部的触头和灭弧系统,和交流的基本相同。只是厂家按通过直流电流的大小进行了标定。所以你看到的是,看起来体积挺大的断路器,通过的“额定直流电流”并不大,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说一点,断路器还是建议选直流型断路器,毕竟断路器除了要知道能否切断直流电流外,还需要有整定值。如果选直流断路器,它是按直流电流进行整定了,直接用交流的代替,就没有整定值了,只能是保证能否手动切断直流电流而已。当然,如果选择接触器和继电器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A:
在直流电路里,用交流断路器,就当刀闸用,行呀。别带电分断即可。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可试,就是把三相交流断路器用三触点串联的方法来连接,即可带电操作分断。

网友B:
学习了,原来区别是这样的啊

网友C:
直流接触器在断路触头之间都加有电磁灭弧线圈,这样才能使电弧熄灭迅速增加开闭容量和使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