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1):
有那位大师熟悉三菱软件在编写程序时加长时间比较指令(TCMP)对用户进行锁定控制程序(机器设备仃止)

网友A:
这种锁定要看你使用的机型,这种可上载程序的机型且破解漫天飞的机型写这个毫无意义。

网友B:
呵呵;这个早过时了;
别玩了;

网友C:
稍微懂一点 。。估计就破了吧

三菱 密码可以破解。。然后把程序 下载来一看。。

不就完了。。。

网友D:
这个得用很难解密的PLC才管用

网友E:
办法还是有的,但是你说的那个现在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