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1):
文本程序的辅助继电器地址和寄存器地址都读不到,想把文本里的程序拷贝到,电脑上。

但是发现这个OP20软件做不到。

网友A:
只支持下载,不支持上载!

楼主:
那文本里的地址,有什么好办法弄出来呢》

网友B:
信捷文本显示器的编辑软件是不支持上载功能。

网友C:
呵呵;如果你搞不到源程序,那里面的地址你只能根据PLC监控的情况来猜测了;

楼主:
但是PLC编程口  被文本占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支持下载,不支持上载!

网友E:
要是三菱的话可以买个232BD装上来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是三菱的话可以买个232BD装上来读


这是信捷的文本,怎么联系到三菱PLC上了;
不是读PLC程序;

楼主:
是啊  是和三菱PLC 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