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1):
我新买了一台离心泵,扬程为80米,流量为50立方,开启后冷却水管路压力为7.4公斤,隔壁2台参数相同的旧泵压力却只有6公斤,请问是怎么回事?是新泵的流量太大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调节吗?谢谢

网友A:
新泵的水轮盘是新的,所以压力大,用一段时间后压力会慢慢降低的,可以在管路上加装降压阀,通过调节阀门来减小压力

网友B:
在泵的输出口出加一个三通和 水阀门。通过阀门调节溢流水流量大小即可减小主管路水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