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1):
公司有两台电容补偿柜,每个柜子分别有一块ABB无功功率因数控制器和一块指针式的功率因数表,可是在电容正常投入的时候,ABB控制器上的显示频显示功率因数正常,但是指针式的功率因数表却无显示,指针偏转到最下方。不用的时候,指针停留在1的位置,两台都是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示教。
   先说明如下:两台电容补偿柜互相联系的,两台ABB无功功率因数控制器是串联的,再其串联回路面还串连着一只互感器,这只互感器不做其它测量。两只指针式的功率因数表则与ABB无功功率因数控制器无直接联系,它们分别与各自柜体上的测量A相电流的互感器串联,也就是说互感器出来接电流表,电流表出来接指针式功率因数表,指针式功率因数表出来回到电流互感器的另一侧(接地侧)。
   一开始我们怀疑是不是中间串接了电流表所致,但是把电流表短接起来,并无效果。是不是测功率因数需要专用的互感器呢?小弟接触电容补偿柜实在是少,对其中原理知之甚少,还望老师们多多释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指针式的功率因数表是正负显示的?还是单向显示的?功率因数表要求正负显示。互感器也是双向的检测。

楼主:
谢谢老师的解答
功率因数表是正负显示的,您说的互感器也是双向检测什么意思?您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功率因数表指针偏到最左下角吗?

网友B:
你的三相电压怎么样呢,功率因素表一般取电流为AC二相,电压ABC三相。

网友C:
一般是指针式的功率因数表的线没接对。先看电压和电流是不是同相,然后把电流线对调一下。这样一般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