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1):
师傅们冲击钻调速开关怎样接线?里面有电路板的,

楼主:
师傅们冲击钻调速开关怎样接线?里面有电路板的

网友A:
这也叫电路板呀
是一个电容吧

网友B:
应该是电容降压调速吧,高速是把电容短接,的速把电容串进去

网友C:
你们的眼睛真好用??这样模糊的图片都能看清楚??佩服?佩服?

网友D:
这个东西 上面还有个电容了,什么接 还真不记得了

网友E:
1进1出,和吊扇一样的。

网友F:
开关上应该有指示,是个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