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1):
一台变频器能控制多台频率相同电机吗,电机不同时工作,变频器的电流峰值怎么设,还有当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输出的功率和多台电机时的一样吗,怎么功率是在PLC 里设定吗?
本人菜鸟,请高手们指点一下!!!1

网友A:
分时控制一拖多问题。

选择有多套参数组功能的变频器。
采用参数组转换来实现不同的电机控制。(离线状态转换)
如果多台电机的功率和电压电流转速等全是一样的,可以用一组参数组来控制,输出采用多个接触器转换。但要求必须是离线转换(所谓离线,就是变频器在不启动的状态下)。

楼主:
多谢,那电流的限幅值也是用一个吗,应改怎么设定呀?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   变频器输出到每台电机之前要加马达保护器和接触器,任何一台电机起停,变频器都要停止

网友C:
可能还要考虑你选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D:
呵呵;每台电机都加保护器;
PLC最多只能负责切换;

网友E:
一台变频器能控制多台频率相同电机

网友F:
一台变频器只能同时控制一台电机,这是基本原则,控制多台电机时是切换,每次只能控制一台,比如恒压供水系统,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但它总是一公频一变频一备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们V/F控制,对转数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还想问一下,为什么每次改变不同的电机数总要变频器停止呢?

网友A:
因为改变电机的并联个数,必须要离线操作。带电操作会对变频器有危险。容易坏设备。

网友G(2013-11-23):
改变电机的并联个数,必须要离线操作

网友H(2014-01-09):
没遇到过,也没接过。

网友I:
非常规的用途,可以用,但要有约束

网友J(2014-04-24):
可以,但是有些参数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