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下,启动一个电机,再按一下,再启动一个电机,到第四下,全部停止.

楼主(2012-10-11):
这是一本教程里教里的,我按上面的完全做下来之后,按下启动按钮,结果y1 y2 y3一起起动,无法实现一次启动一台的效果,不知道是那里出错了,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把LD改成LDP试一下。

网友B:
x1上升沿触发

网友C:
你试一下这个程序,应该能完成的。

网友D:
你按能流原则走一遍程序,就知道了,你可以用计数器做,,

网友E:
有些书上很坑人,很多时候总弄一些理论的程序,没有实际应用一下,个人感觉是扫描周期的问题,按钮如果是脉冲信号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用置位,复位的方法。

网友G:
这样的程序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H:
可用的方法太多,现提供其中一种供参考:

网友I:
顶楼上,3楼9楼都不错,个人感觉3楼的做法比较容易理解,9楼的做法是恰好利用了扫描周期的特性,充分发挥。各有千秋~~赞一个

楼主:
您好,能不能给解释一下这个过程

楼主:
请问3楼,将指定放在左侧,最前面那个是点还是什么符号,我看不清,我无法将指令放在最前方.

网友J:
呵呵;用计数器功能更方便;

楼主:
请问3楼,将记数指令放在左侧我是第一会看见,最前面那个是点还是什么符号,我看不清,我无法将指令写在最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