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37KW马达,现有的马达电缆大约150米,并且电缆已经使用了12年。如果使用变频器升级改造有哪些因素需要注意的。如果使用输出正弦波滤波器有什么好处?还有du/dt滤波器和正弦波滤波器之间有有啥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1.换新电缆;
2.把变频器放在离电机较近处有问题吗?推荐距离10m以内;
3.两个输出电抗器的区别可以百度,也可以到制造商处咨询和确认。滤波频段问题。

网友B:
150M的话,有条件还是把电源线延长,变频器直接安装到电机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