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60T问题

楼主(2012-10-12):
PLC除了R0可以输入之外,R1R2R1000都失效是什么问题?
与触摸屏的设置连接是否有关?
连这个程序都运行不起来!
求各位师傅指点迷津啊!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屏呀?

网友B:
不是很明白,也许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开机报警了----PLC红灯?

楼主:
谢谢,谢谢两位的回答,吴版主已经解决了问题,就是0对应0.0,0.1对应1,这样子!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