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请问一下,三菱Q系列,三菱A系列,三菱QnA系列,三菱AnS系列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呵呵;这些都是三菱的模块式PLC,你可以下地本产品介绍详细的对比下;
A的现在已经被替代了;包括大A,小A;(上面的AnS属于小A)

QnA有Q2A、Q3A、Q4A等,就是所说的大Q;
现在所说的Q一般指小Q了,如Q02H、Q06H、Q12H、Q25H;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