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带18.5KW 的水泵,但是偶尔报这两个故障。加减速时间绝对足够,可以不考虑,外围设备也是没问题的。

上限电流也达到了 40A,并且电机基本运行在20HZ~40HZ之间。

报故障后重新上电还是没法用的,要等几个小时才行!

到了现场我就把PR.22防止失速动作 加到120%,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故障可能在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
检查逆止阀是否正常。

楼主:
逆向阀  在哪??

网友C:
好像是驱动板有问题,多次遇见这个故障了。是热稳定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