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我公司有一台型号IS5-4NO 5.5KW的变频器,在运行时出现“DRV  FQUIT  12 OVER Carrent2”报警,变频器故障停机。查说明书该报警为IGBT短路或输出短路。将变频器IGBT模块更换后未接负载上电试验,开机面板显示正常,但是一按启动按钮,变频器立即跳闸停机,仍然显示原来的报警。因为换了新的IGBT模块并且输出未接负载,所以IGBT短路或输出短路的情况可以排除,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驱动电路故障

网友B:
故障在,检测电路或驱动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在,检测电路或驱动电路

网友D:
换下来的模块可能还是好的呢,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如果是驱动电路或是检测回路的故障如何进一步查找呢?

楼主:
  这几天看了咸老师关于变频器驱动电路的文章,受到很大启发,加深了对变频器驱动电路的原理的理解并学到了如何查找此方面故障的判断方法。此变频器逆变的上3管驱动用的IC是8脚TLP250,下3管驱动用的是16脚的A316J。我怀疑是某一路驱动不够,造成IGBT管压降大于7V,或保护电路自身故障造成保护动作不能启动,因此我将下3管的A316J的第6脚全部断开,将IC的保护输出与CPU的通路切断,果然开机成功。接上一个1kW的电机,将频率由低向高调节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下一步我准备将断开的管脚逐一焊上,每接通一个就开机试一下,如果接到哪一路保护动作,就查哪一路的驱动,进一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E:
IGBT不采取保护措施就把保护电路去掉,还接电机通电试机,早晚会吃亏的

网友F:
楼主能在实干中学习进步,值得称赞。但楼上朋友的提醒是好的,一定不要轻易解除IGBT的保护电路,可以在解除IGBT的供电情况下,修复驱动电路。待驱动电路正常后,再恢复正常供电试机。

楼主:
   谢谢咸老师及网友的提醒,我会注意的。今天我按上述的想法,将下3管A316J切断的6脚逐一焊上,前2个焊完后变频器依旧工作正常,焊到第3个U相时,报警又出现了,说明报警是U相下管的驱动电路不良产生的,我想需要进一步用测量电压法检查或更换A316J本身及周边电路元件,查出故障源。从目前情况看CPU来的信号故障的可能性不大,我的思路对吗?

网友G:
看来是驱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