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低压:

1、如何测量三相四芯电缆绝缘电阻?

2、如何测量钢管布线内导线的绝缘电阻?

3、如何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绝缘电阻?

4、如何测量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绝缘电阻?

5、如何使用万用表测量安全隔离变压器?

6、如何测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楼主:
1、如何测量三相四芯电缆绝缘电阻?
答:①选择500V兆欧表
②水平放置,做开路短路试验。
③先切断电源,放电并做清洁处理。非被测相与铅皮接兆欧表接地端(E),被测相接兆欧表线路端(L)端部装屏蔽环接兆欧表屏蔽段(G)
④顺时针摇动,由慢到快。达到120转/分钟,稳定一分钟后指针稳定后指针指示数值就是绝缘电阻(不小于0.5MΩ)
⑤测量完毕后先断开被测线芯在停止摇动,防止对摇表反充电。给被测物放电。

2、如何测量钢管布线内导线的绝缘电阻?
①选择500V兆欧表
②水平放置,做开路短路试验
③先切断电源,放电并做清洁处理。测量相间绝缘:接地端(E)线路端(L)分别接二根导线
                               测量对地绝缘:线路端(L)接导线,接地端(E)接钢管
④顺时针摇动,由慢到快。达到120转/分钟,稳定一分钟后指针稳定后指针指示数值就是绝缘电阻(不小于0.23MΩ)
⑤给被测物放电。

3、如何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绝缘电阻?
①选择500V兆欧表
②水平放置,做开路短路试验
③先切断电源,做清洁处理,拆除连接片。测量相间绝缘:接地端(E)线路端(L)分别接二接线柱                                              测量对地绝缘:接地端(E)接壳体,线路端(L)接接线柱
④顺时针摇动,由慢到快。达到120转/分钟,稳定一分钟后指针稳定后指针指示数值就是绝缘电阻(不小于0.5MΩ)
⑤给被测物放电。

4、如何测量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绝缘电阻?
①选择500V兆欧表
②水平放置,做开路短路试验
③测量对地绝缘:接地端(E)接壳体,线路端(L)接插头相线(左零右火)
④顺时针摇动,由慢到快。达到120转/分钟,稳定一分钟后指针稳定后指针指示数值就是绝缘电阻(一二三类分别不小于2 MΩ,7 MΩ,1 MΩ)
⑤给被测物放电。

5、如何使用万用表测量安全隔离变压器?
1、机械调零:将表置于水平位置,检查指针是否在零位,若不在零位,就用螺丝刀调整表头上的零位调节螺钉,使指针指到零位。
2、测量电压:将转换开关转到“V”档,由被测量电压的高低来确定。如不清楚选最高档500V,再逐级调低,然后准确读数。
3、测量电阻:将转换开关转到“Ω”档,将两表笔短接,欧姆调零,再用表笔测量电阻。读出表盘数乘以倍率,即为所测电阻值。
 不带电时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初级电阻 ,再测次级电阻 ,二者读数应该差不多。
再用万用表电阻最高档测初级和次级对铁芯的电阻 ,读数应该为∞欧姆。
带电时,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电压, 初级与次级读数应该一致(相等)

6、如何测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1、断开被测接地极与其他接地装置的联系,接地极E、电位探测针P和电流探测针C,依次三点一直线打入地下,彼此相距20m。
2、将仪表放置在水平位置,调整零位调整器,使检流计指针在中心红线位置。
3、将“倍率标度”置于最大倍数,慢慢转动发电机摇把同时旋动“测量标度盘”使检测指针处于中心红线位置。当检流计的指针接近平衡时,加快发电机摇把的转速,使其达到120r/min时,再调“测量标度盘”使指针在中心红线位置,然后读数。
4、接地极接地电阻应每年测试一次,一般在春季天气良好及土地干燥时进行测量。合格的接地电阻值为不超过4欧姆。

楼主:
高压:

1、如何检查绝缘手套是否合格?

2、如何测量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

3、如何检查运行中的高压熔断器?

4、如何选摇表测量10KV电力电缆的绝缘电阻?

5、如何检查携带型接地线?

楼主:
1、如何检查绝缘手套是否合格?

⑴使用前,应检查是否在有效期范围。
⑵使用前,应进行外部检查,查看是否完好,表面有无损伤,磨损或破漏,划痕。
⑶由两手抓住绝缘手套的上口两侧,将手套朝手指方向卷曲,当卷到一定程度时,内部空气因体积减小、压力增大、手指若鼓起,为不漏气,即为良好。
⑷绝缘手套应每6个月试验一次。

楼主:
2、如何测量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
⑴断开被测接地极与其他接地装置的联系,接地极E、电位探测针P和电流探测针C,依次三点一直线打入地下,彼此相距20m。
⑵将仪表放置在水平位置,调整零位调整器,使检流计指针在中心红线位置。
⑶将“倍率标度”置于最大倍数,慢慢转动发电机摇把同时旋动“测量标度盘”使检测指针处于中心红线位置。当检流计的指针接近平衡时,加快发电机摇把的转速,使其达到120r/min时,再调“测量标度盘”使指针在中心红线位置,然后读数。
⑷接地极接地电阻应每年测试一次,一般在春季天气良好及土地干燥时进行测量。合格的接地电阻值为不超过10欧姆。

楼主:
3、如何检查运行中的高压熔断器?

⑴瓷件有无裂纹、污垢和积尘过多
⑵各部零件是否完好齐全,有无松动或脱落
⑶安装是否牢固,位置是否便于操作
⑷各部的间距是否符合要求
⑸各部接触是否良好、有无烧伤、过热、接触不良等现象
⑹消弧管(熔管)有烧伤者应更换
⑺更换熔丝或熔管时,容量应符合要求,不得任意代替

楼主:
4、如何选摇表测量10KV电力电缆的绝缘电阻?
⑴选摇表2500V
⑵检测摇表
⑶接线对新电缆要分相处理,对运行的电缆要充分放电后,拆除对外联线,并用清洁干燥的棉布擦净电缆头,然后将非被测相芯与铅皮一同接兆欧表“接地”端(E),被测线芯接表的“线路”端(L),将缆芯端部绝缘或套管端部装屏蔽环,并接兆欧表的“屏蔽”端(G),逐相测量,摇动速度均匀,测量完毕后应先断开被测线芯再停止摇动,以免对摇表反充电。每次测量后都要充分放电,操作均应采用绝缘工具防止电击。
⑷正确读数当电缆较长时,取15秒和60秒的计数计算吸收比。

楼主:
5、如何检查携带型接地线?
⑴每次使用前应仔细检查软铜丝有无断股,有无损坏,各连接处要牢固,严禁使用不合格的导线做接地线或短路线
⑵接地线截面的选择应根据使用地点短路容量来确定
⑶每组接地线均应编号,存放在固定地点
⑷接地线通过一次短路电流后,一般应予报废
⑸携带型接地线应定期做电气试验,成组直流电阻试验五年一次;操作棒的工频耐压试验一年一次。

网友A:
哎。感觉好麻烦。平时大家做维修也这样? 我看很多人没那么将就吧。。

网友B:
从哪整来的,很有用啊

网友C:
看了低压部分,可以正确操作,但答题难以完全。

楼主:
口答题,抽取三道。我列的提纲,每题说个大概就可以了

1、常用的漏电保护装置有哪几种?其各自功能?
  ①不带过载和短路保护,仅有漏电保护的漏电开关
②在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的漏电断路器
③没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也不直接分合电路而仅有漏电报警功能的漏电断路器
④弧焊机漏电保护器:电焊机空载时,保护器内部的交流接触器释放,电流经降压元件将380V电压降低至70V左右,加到焊机一次端,迫使焊机二次输出只有15-20V,达到安全节能效果。

2、事故照明有哪些用途?其使用要求?
是指正常工作照明因故障而熄灭后,为继续工作,人员疏散,保障工作人员安全而设置的照明。单独电源供电,自成系统集中控制并能自动切换投入。可采用双电源,当采用蓄电池做事故电源照明时,要求连续工作时间大于20分钟,照度不低于工作照明的10%。

3、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有哪些?
停电,验电,接地,悬挂指示牌,设围栏,闭锁

4、为确保检修部位无来电的可能,对停电有何要求?
严明设备无电后,应立即将检修设备和线路用三相短路并接地的方式接地,对可能送电到电气设备。线路各方面都应接地,对电源供电的线路应将各回路封挂接地线。

5、检修的设备、线路接地的作用是什么?
保护工作人员在工作地点防止突然来电,消除临近高压线路上的感应电压,放净线路和设备上的残存电荷,防止雷电电压的威胁。

6、如何进行验电?
选用适应电压等级且合格有效的验电器,验电前在有电设备上试验验电器,确保完好有效。在设置接地线或合接的刀闸处对各相分别验电。手持验电器尽量与被验部位垂直接触。

7、电气设备线路检修时监护人的职责有哪些?
完成工作许可手续后,工作负责人和监护人应向工作人员交代现场安全措施,危险点和注意事项。专职监护人应始终在工作现场,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监护,及时制止和纠正不安全行为。因故必须离开现场应制定能胜任的人员临时代替。

8、检修安装工作时,工作人员的职责是什么?
①严格服从工作负责人的指挥,明确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安全措施和危险点。
②搞清工作范围内设备的性能和电压等级,有疑问向负责人问清后方可工作。
③超范围的工作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动手,对设置的安全措施不得任意变更。
④遵守操作规程,及时标准和劳动纪律,正确使用安全用具和工具,劳动保护用品按规定穿戴齐全。

9、电气开关安装有哪些要求?
①刀开关的额定电压电流应大于使用电压电流。
②单头刀闸安装时静触头接电源,动触头接负载。
③刀开关拉合闸应迅速,手柄要处于分合的准确位置
④刀开关允许温度70°,若发现触头表面变色。
⑤三相刀闸拉合应保持同步,灭弧罩保持完好,操动机构灵活可靠。
⑥检修刀开关要将前一级电源断开。
⑦低压负荷开关必须垂直安装,且合闸手柄应朝上,不允许倒装和平装,安装时导线金属线芯不许外漏。⑧低压负荷开关做电机控制开关时,电机容量要小于5KW。更换熔体要断开闸刀按原规格更换,不得任意代替。拉合闸要单手侧身,动作迅速。
10、如何选择使用手持式电动工具?
①一般场所选用二类工具,并安装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动作时间不大于0.1s的漏电开关或漏电保护器。②在潮湿场所金属构架上等导电良好场所应选用二类或三类工具。
③在特别潮湿狭窄场所如锅炉金属容器管道类应使用三类工具。并必须安装动作电流不大于15ma,动作时间不大于0.1s的漏电开关或漏电保护器,置于工作场所外专人监护。
④在停止或中断工作时必须切断电源。如遇停电应立即切断电源查明原因再使用。
⑤挪动工具应手持握把,严谨手提导线。

11、手持式电动工具使用前应做哪些检查?
①辨认铭牌,检查工具或设备性能是否与使用环境相符。
②外壳和手柄有无裂纹和破损。
③保护连接线是否正确,牢固可靠。
④电源线是否完好无损,绝缘良好。
⑤电源插头是否完好无损,连接正确。
⑥电源开关是否正常,灵活可靠,有无破损。
⑦机械防护装置是否完好。
⑧工具转动部分是否转动灵活,轻快,无阻滞。
⑨电气保护装置是否完好,可靠。

12、手持式电动工具安装使用有哪些要求?
①应专人保管,定期检查和制定健全的管理制度。
②每次使用前必须经过外观和电气检查,绝缘强度必须保持在合格状态。
③二类手持电工工具必须安装漏电开关或漏电保护器。
④导线必须采用橡胶护套绝缘电缆或橡塑护套绝缘软线,禁止使用塑料护套线,导线二端连接牢固,不得任意加长。
⑤应在干燥,无腐蚀性气体无导电灰尘场所使用,雨雪天不得露天作业,高处作业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
⑥必须遵守相应的有关规定,并配备相应的安全用具。

13、使用安装安全隔离变压器有何要求?
输入端导线和输出端导线有各自的通道,固定变压器输入端不允许采用插接件。可移动变压器一次侧线长不得超2米,二次侧线不得超20米。进出导线应采用橡胶护套绝缘线。

14、触电防护措施有哪些?
直接防护:绝缘;屏护;间距。
间接防护:IT;TT;TN(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
其他防护: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特地电压;电气隔离;漏电保护。

15、如何使触电人脱离电源?
①附近有电源开关和插座时,可立即拉开开关或拔掉插头。
②无开关和插座时可用绝缘的电工钳或干燥木把的斧子切断电源。
③当电线压在触电人身下时可用干燥的绝缘物拉开触电人或挑开电线。
④高压触电应注意跨步电压,8-10米以外施救。
⑤电容地触电应切断电源放电后施救。
⑥夜间施救应设置临时照明。

16、用心肺复苏救护触电人时,操作频率应如何掌握?
单人操作:压15次吹气2次
双人操作:压5次吹气1次
人工呼吸:吹气1-1.5秒,放3.5-4秒,每分钟12次
胸外按压:每分钟80-100次

17、触电人脱离电源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救护人安全措施:绝缘自己。
高处触电放摔防止摔伤、平地注意倒地方向。
夜间施救应设置临时照明。
电容器触电应停电放电后施救。
高压触电应保持安全距离。
保持触电人体温,分秒必争抢救触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