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操作会经常吗?

楼主(2012-10-12):
带电操作会经常吗?
今天带电操作后有点怕怕滴..

网友A:
220V 经常 换什么开关啊。插座啊。。一般没问题。。修机器  控制部分 很多老式机器 都是220V 的。。
自己注意就行。实在要摸 觉得有危险,也要断电。

网友B:
细心些没问题

网友C:
仔细读带电操作的操作规程,严格执行、胆大心细

网友D:
绝大多时候 弱电都带电操作的

网友E:
对于低压,注意正确操作,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条件不具备或无必要时,停电操作。

网友F:
很小带电作业,一般停电操作,安全第一。

网友G:
安全不第一,一般都不带电操作,除非条件不允许,胆大心细!保证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与大地绝缘。

网友H:
一般都不带电操作,带电操作的注意正确操作,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网友I:
带电操作的注意正确操作,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网友J: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K:
停电安全,干的也快

网友L:
有时为了查看信号,必须带电操作,但能不带电检查的我都尽量断电。

网友M:
  一般220V 经常带电 换什么开关啊。插座啊。。一般没问题。。修机器  控制部分 很多老式机器 都是220V 的。

网友N:
以前不喜欢断电,觉得麻烦,烧了几个I/O模块保险之后,能断电尽量不带电,因为事后怎么也想不明白什么时候烧的保险,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带电操作有没有成文的规范啊

网友O:
建议手抖动的不要带电操作!

网友P:
带电操作太危险,尽量避免。

网友Q:
会触电,都是发电那帮鸟人把中性线埋地球表面所致。

网友R:
安全第一哦

网友S:
我也是建议楼主,能不带电操作的就不要带电操作,安全第一啊

网友T:
能不带电操作尽量还是不带电操作吧,安全第一,带电操作再怎么注意,安全问题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I:
带电操作的注意正确操作,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网友V:
按程序走。却不可大意。

网友W:
非紧急必要情况下都是断电操作的。。。

网友X:
尽量不要带电操作,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网友Y:
尽量断电操作。安全第一。

网友Z:
胆大心细就行了,注意安全操作,专人监护。

网友AA:
经常带点操作啊
胆大心细,注意防护才行

网友AB:
我们单位一根3*95+1*70的电缆破了保护层和绝缘层,黄色那根相线铜丝漏了出来,我带电作业,领导知道了,骂一顿,呵呵呵

网友AC:
安全第一,做好防范措施。

网友AD:
最好在对电气熟悉的人的指导下进行,有了第一次,以后自己心里就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