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2):
今天看到一工厂招工,要求会操作同步控制器。但之前没有接触过。求那位师傅给介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一工厂招工,要求会操作同步控制器。但之前没有接触过。求那位师傅给介绍一下。

操作同步控制器???
我用过的同步控制器就是调整好就不用动了,除非改工艺或有别的要求才会去调整,一般不用动的。
同步控制器本来参数就不多,但调整的时候很花时间,不过现在的是数字式的就很简单,要配合设备和生产工艺来调整的。

网友B:
百度一下就可以了嘛 。再有具有的问题在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