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损坏

楼主(2012-10-12):
我单位皮带秤较多‘称重传感器坏过几个。原因都一样。坏的在电路中,电压就降三伏左右。仪表显示称重传感器故障,最近坏了一个,换了一对营口产ub-2,20kg,用了半个多月在同一位置有坏了,设备没发生异常现象,且四台同样的称在同一工作面上工作,怎么就这一台坏?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故障?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没接触过皮带称,帮不上你。但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皮带称。能帮忙的话加我QQ1175413087 谢谢

网友B:
那说明在这个位置的秤传感器,总是倍过载呗,你可以尝试,把这个位置的传感器,加大满度量程,提高过载能力。就没有问题了。也说明,这个系统的受力不均匀呀。是吗?

能给贴张图上来示意说明下吗?

网友C:
坏掉的传感器是否判断过原因呢?是不是超载造成的问题。具体还是要分析的。
可以EMAIL:13757107930@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