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源和电流源之间转换问题 求教高手!

楼主(2012-10-12):
如上图 转换之后电压问什么变成2A了
初学者请教高人,小弟先说谢谢了!!!

网友A:
说实在的,不记得这些了;
但从图上看,2A流过3Ω电阻,端电压仍是6V。

网友B:
电流源的电流 IS= (即电压源的短路电流),与IS并联的内阻R 就等于与E串联的内阻R;电压源的电动势E=ISR (即电流源的开路电压),与E串联的内阻R 就等于与IS并联的内阻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