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我的PLC是信捷XC3-14T-E,晶体管输出的,试过普通输出可以输出,就是编程序输出脉冲是显示OFF,这是为什么啊,好像刚刚开始调试的时候还可以啊,

网友A: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上面的字

网友B:
对应指示灯有闪或亮吗?

网友C:
一个程序里不容许有2个脉冲指令,和三菱的不一样

网友D:
好像上电时要先初始化吧、。

楼主:
指示灯不亮啊
我用这个程序,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程序运行就是这样,哪里错了吗?

网友A:
Y0的指示灯有没有亮呀?

网友E:
是不是仿真的,用PLC试一下

楼主:
按照那个程序Y0是不亮的
现在已经好了,换了个程序就又好了,再改回这个程序也可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上面程序我是真的没有看懂,M8170?

楼主:
是正在输出脉冲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