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定时器定时时间,我下面程序的定时时间有5S吗,,

楼主(2012-10-13):
怎么实际时间和理论时间不一样

网友A:
在第一行中加入一个脉冲指令,试一下!

网友B:
为什么不一样?那个I0.0你要一直按着的,怎么可能不一样?T37为100ms的定时器,设置为50,是5秒种,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你程序里面有没有重复出现?我用的时候都正常。

网友C:
I0。0要持续接通5秒以上才行;

网友D:
楼主可能是在仿真软件中运行时间不对吧,会变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是在仿真软件中运行时间不对吧,会变短。
一种可能I0.0接触不好,另外就是在仿真状态。

楼主:
在仿真状态下,和实际时间有多大区别,,相差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仿真状态下,和实际时间有多大区别,,相差多少
差很多,但没有仔细观察。

楼主:
我又试了下,5S的定时,在仿真状态下不到2S,,,,

网友D:
今晚偶然仿真程序,发现仿真速度是可以调整的。默认值是最快速度的。在仿真设置项目中把仿真速度调为正常,就和实际时间一样了。

楼主:
具体怎么调啊,,工具栏没这个选项吧,,请详解,,谢谢

网友E:
点配置、调节速度试试。

楼主:
时间是正常的,,

网友F:
刚好学到定时器,谢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