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机器在现场带的是7.5KW的电机,带负荷启动2.3秒钟就跳OC,将电机拆了以后,很正常,输出平衡390~V,将机器带回公司,因为不会测量霍尔,直接换了两个L18P 030 D15 ,还有霍尔旁边的LF347,上电,带了一台Y系列11-4KW电机,照旧2.3秒钟跳OC,请教高手,是驱动能力不足吗???控制板的问题???求解释~~~~在线等呢

网友A:
先监测运行电流显示值,若与实际输出值相符,并在额定范围以内,可以确定电流检测电路正常。是驱动电源或驱动电路本身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首先检测驱动电源的滤波电容,有无容量减小现象,进而检查驱动电路是否输出电流/功率能力变差。
若确定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正常,不排除功率模块的问题。

楼主:
谢谢,咸老师!驱动的滤波电容16V33VF容值减小,换了以后,带的11KW电机不跳O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