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请问哪位大神修过SANCH18.5KW变频器的,现在有一台带两个2.2KW电机空载运行,显示电流12A多,用钳表测得只有6A多,机子看上去好像台达VFD-A系列的机子,已换了三个电流互感器,怀疑是控制板上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后续电流检测电路,分为模拟信号处理与开关量报警信号处理两部分。故障可能出在第一部分,线性放大器外围元件异常,或基准电压值变化。这部分电路在MCU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