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各位大侠,小弟请问下,那个Q0.0和Q0.1作为高速脉冲输出后,这脉冲的高电平是几伏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因为接了个伺服,看里面的脉冲接口是要求输入5V的,我们是直接将Q0.0接在这口上的,所以感觉脉冲输出的高电平是5V?

网友A:
那要看你plc上公共点上接入的实几伏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是要外接电源的

网友C:
呵呵;如果是需要5V的,直接外接DC5V;如果用DC24V的话,串个2K欧的电阻;

网友D:
如果要实测脉冲的电压,万用表行不?是中是要用示波器啊?

楼主:
谢谢大侠了,是没直接接的,换成5V了,我当时没看仔细。

网友E:
如果是DC24V 接2K电阻后,电压约为2.3V左右。

网友F:
只要让高速光藕能工作就行

网友G:
只要让通过光藕的电流在10~15mA左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