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想问问如果知道电机,电磁阀等带线圈设备的电压等级和功率,能不能推算出它们电阻大概范围,并以此来作为设备未上电前的一个必要检查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A:
不好推算,同一个品牌的可以一样,不同厂家的就不一样,

楼主:
如果额定功率和电压都相等,按理说电阻也应该差不多吧,如果差别很大,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直流的线圈可以通过万用表检查冷态直流电阻,来判别其是否正常,比如直流电机的励磁线圈,交流的不好办,因为交流线圈的阻抗电感成分大于电阻,需要用检测端电压和电流来确定线圈阻抗。

网友C:
4楼的说法可以参考。

网友D: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E:
量电阻不准的,你可以用额定电压上电空载试试。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有疑惑,交流负载的线圈电阻该如何推算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