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麻烦看看我接的对不对。

楼主:
这3个接触器线圈是380V的,我们假设线圈是220V的。
接线圈的那根白颜色的线是零线

网友A:
你在哪里弄来的这些古董???

网友B:
怎么看着有点悬啊?

网友C:
你分析一下电路流程,就知道了。。

网友D:
材料差不多,接触器接线有问题,电机6根线怎么接?还有,你 最好按这个实物图再画个电路图,这样好帮你分析。

网友E:
看着太乱,看不全,把接线画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F:
哪里找来的老古董。。。

网友G:
看着太乱了,给个电路图啊

网友H:
没有热保护,,

网友I:
楼主  按照星三角降压启动电气原理图对照下就OK啦..

网友J:
把控制电路送上电看看吧,这样的图俺也看不明白。

网友K:
最好按这个实物图再画个电路图,这样好帮你分析。

网友L:
给个电路图来看看,这样看太乱

网友M:
太乱了,给个电路图直接。。。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弄来的这些古董???

真是古董

网友O:
有点乱,不好理

网友P:
看着真有点晕!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看着太乱,看不全,把接线画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R:
不对吧,一般第2个接触器上面电源侧应该调相

网友S:
求你根据的电路图,我们看下你参照的电路图,就知道你是否接对线。实物图看的太乱。

楼主:
家里的设备上拆下来的

楼主:
接电机的6根线我是会接。
呵呵     上图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的负载线接的不对。

楼主:
呵呵     热保护在进线端的上面
没有实物,所以没接。

楼主:
继续期待能看懂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G:
看着太乱了,给个电路图啊

网友U:
乱七八遭!容易出问题!上个图吧

网友V:
怎么看着很乱,悬,星型连接那三角呢

网友W:
确实有点乱。

网友X:
  把线路图画对了,基本可以了。实物学不了东西,原理最重要。硬件控制电路,关健是逻辑清楚
无否是起停保电路,亦就是与或非。

网友Y:
给你一个最简单的2次原理图

网友Z:
这样有点乱,看着费劲,如果按图检查无误没问题。

网友AA:
可以,三角运转的时候注意别搞错相了

网友W(2012-12-14):
有点意思,不过太乱了。

网友AB:
看着头晕,没心思看

网友AC(2013-09-24):
回复 网友Y: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想学习

网友AD:
主电路看起来是没什么错误啊。二次线看得不是很清楚,暂时不发表看法

网友AE:
照楼主配的线,热继电器应该在接触器的上端,这个线路主要要注意的是相序的问题,这个线路相序应该是U1,V1,W1;     W2,U2,V2 。相序不错就没有什么了。昨天修了一个相序配错的配电箱,是我父亲工作的矿山,矿上没有电工。用于18.5KW的风机的星角配电箱,
卖配电箱的电气商店把配电箱的相序与标识给弄错了,造成相序接错了,按着配电箱的标注接的线,可以起动,但是一到转换时,热继电器就动作了,风机就停了下来,好几天了也没解决了,给父亲愁坏了,矿也偏僻找了村里的电工解决不了,又找了镇里电工也没弄了,他们都没想到是箱子配线接错了。打电话给我,我说是可能是相序错了。结果我来回坐车四个多小时,去处理故障就是颠倒了两个线头。买了两个配电箱都是错的,一看就是商店里找一个人配的线,错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线头都没有压紧,在通电空试的时候还没法起动,买的新柜就得修,原来是电源到接触器的线头没压紧,最后把所有的线头都重新压了一遍,也给试好了。当风机起动运行正常了,我就觉得父亲与矿上的人都一下子轻松了,就为了这点错误,多花了很多的钱,父亲与矿上的老总上了好几天的火。所以相序是星角起动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控制回路标准的图纸,几乎不会错的。

网友AF:
主回路看一眼就知道错了 二次看不清 不做评论

网友Q:
引用 网友AE:
照楼主配的线,热继电器应该在接触器的上端,这个线路主要要注意的是相序的问题,这个线路相序应该是U1,V1,W1;     W2,U2,V2 。相序不错就没有什么了。昨天修了一个相序配错的配电箱,是我父亲工作的矿山,矿上没有电工。用于18.5KW的风机的星角配电箱,
卖配电箱的电气商店把配电箱的相序与标识给弄错了,造成相序接错了,按着配电箱的标注接的线,可以起动,但是一到转换时,热继电器就动作了,风机就停了下来,好几天了也没解决了,给父亲愁坏了,矿也偏僻找了村里的电工解决不了,又找了镇里电工也没弄了,他们都没想到是箱子配线接错了。打电话给我,我说是可能是相序错了。结果我来回坐车四个多小时,去处理故障就是颠倒了两个线头。买了两个配电箱都是错的,一看就是商店里找一个人配的线,错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线头都没有压紧,在通电空试的时候还没法起动,买的新柜就得修,原来是电源到接触器的线头没压紧,最后把所有的线头都重新压了一遍,也给试好了。当风机起动运行正常了,我就觉得父亲与矿上的人都一下子轻松了,就为了这点错误,多花了很多的钱,父亲与矿上的老总上了好几天的火。所以相序是星角起动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控制回路标准的图纸,几乎不会错的。
这种情况确实让人上火

网友AG:
这样的东西也太老旧啦吧啊

网友AE:
引用 网友AG:
这样的东西也太老旧啦吧啊
呵呵这样的东西是老旧了点,不过便宜,用在一般轻负载电机的起动还是可以的,软起动器的造价要比这个高很多,变频器就更不用说了太贵了。一般的小单位是用不起太好的电气设备的,我们单位一台消除谐波的设备48万,一共用了3台,一个低压总受开关20多万,用了5个,有哪个小厂子能用起这样的设备。星角起动造价便宜,其实也是很好用的。用在恶劣的环境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2013-12-19):
回复 网友AE:
以节省   安全  为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G:
其实可以扔的,只是拆着玩玩...

网友AH:
主回路相序不对吧

网友AI:
看看,有没有你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