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能说说漏电保护器的大概原理吗?它是如何从火线到地线间有轻微的漏电电流而动作的。
  讨论下。

网友A:
简单的说,有多少电流从火线进,就有多少电流从零线出,就是平衡,如果人或者电线漏电通过大地,造成电流不平衡,超过设定电流就跳闸。不足之处楼下补充。一般通过互感器比较电流

网友B:
L进 N 出 电流平衡 就不跳闸

       如果 L 或者N 对地漏电  势必造成L和N 电流不平衡(一般好像16MA),里面有个电磁铁  就动作 也就是 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