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十一放假期间会老家了,正赶上当地的农民兄弟秋收,这里的农民有不少使用玉米扒皮机的了。也算是机械化了。正好赶上一个农民兄弟的扒皮机不好用来找我看看怎么回事,于是我自以为是的去帮忙看看怎么情况。

    情况是这样的:这台机器已经有一年的闲置没用了,还是别人家的,不是他自己家的,是借用别人的。他说自己送电,怎么都不好用,就是跳闸,不知道怎么回事才让我看的。

  于是我就开始了检修,第一步看看电机转动怎么样,还很好,挺灵活的;第二步,开始了大修,把电机上面的启动电容(两个)全部拆下来,由于没用万用表测量,只好去做充放电检测电容的性能了,经过检查也是没什么,初步判断还可以,于是装回去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时间过去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了)也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这时才想起来看看开关怎么样了结果一看——断路器才10A啊,可是电机是1.2KW的啊,偶的天神啊!!!绕了一个大弯啊,这不是见笑了吗!!回头看了看农民兄弟,问他有没有大一点的空开,于是找来一个32A的换上去OK了。

网友A:
呵呵!往往人都犯这毛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B:
玉米剥皮机是2.2kw的吧,不是1.2kw的哦。那个机器挺不错的,中国人的能力太强大了,我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么简单就能剥皮了呢。

网友C:
我还好,那次也是回家,小时的同伴搞了一个小吊机,新的,就是不会接线,电机怎么也转不起来,找了好多人都没修好,后来突然想到我回家了,于是叫我去看看,还好我家里有万用表,几分钟搞定了。

网友D:
是的,过载。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玉米剥皮机是2.2kw的吧,不是1.2kw的哦。那个机器挺不错的,中国人的能力太强大了,我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么简单就能剥皮了呢。
呵呵,这样看来就对了,我就一直琢磨这个事1.2KW的电机单相的额定电流应该不到10A吧,何况空载启动应该不会一送电就跳闸的呀。2.2KW的话加上启动电流肯定就不行了。1.2KW这个功率确实不大常见,干了这么多年的电机维修和现在转行维修还没遇见过这种功率的,刚才百度了一下还真有这种功率。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玉米剥皮机是2.2kw的吧,不是1.2kw的哦。那个机器挺不错的,中国人的能力太强大了,我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么简单就能剥皮了呢。
呵呵,这样看来就对了,我就一直琢磨这个事1.2KW的电机单相的额定电流应该不到10A吧,何况空载启动应该不会一送电就跳闸的呀。2.2KW的话加上启动电流肯定就不行了。1.2KW这个功率确实不大常见,干了这么多年的电机维修和现在转行维修还没遇见过这种功率的,刚才百度了一下还真有这种功率。呵呵!
为什么我家的单相自吸水泵。2.2KW 就是采用C10A的空开施耐德。一直没事啊。就可以用啊。你1.2KW的电机10A不够么。负载那么重啊。

网友F: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是许多维修人员爱犯的毛病

网友G:
这种问题经常犯

网友H:
问题处理多了,反而将问题复杂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呵呵!往往人都犯这毛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J:
单相电机1.1  1.5  2.2就是没有修过1.2kW的

网友K:
若是2.2KW单相220V电机的话,10A的开关看是太小了。

网友L: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M:
这也算咱们这个行业的职业病了

网友N(2012-11-18):
引用 网友M:
这也算咱们这个行业的职业病了

同意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