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请问各位老师:我们公司的空调准备转移一下位置,不知道空调转移位置怎么做?

网友A:
外面找人把  啥都自己搞啊?
1,收R22

开机 强制之冷状态,关闭外机粗管的阀门  等2分钟 关闭 细管的阀门。。拆管子 线。。。

2 安装,
接好管子 排空气 就好了。。
记得开阀门。具体忘记 了。。。很简单

管路里 有点空气也没什么

记得,接好管子后  。。。。。。。。。。。。。。。。。。

网友B:
100来块,懒得搞 请人吧,而且还能给你加雪种

网友C:
如果自己搞,那就打算买一台新的了。请人搞,不到100元的事。

楼主:
看来是挺麻烦的!

网友D:
有窍门,有技巧

网友E:
会者不难。

网友C:
接上低压表,最好是二个人操作,先不要把低压表的管接锁紧了,松一点点,慢慢松开空调低压放气阀门,将外接表的管道里的空气排净,然后锁紧压力表管接头,这时管道里面将没有空气。将空调低压阀门锁上,然后再开启一点点,开启得不要太多了,能过气就行了。锁紧高压阀门,一定要锁死,否则会漏气。把扳手套在低压阀门上,看着压力表,另一个人开启空调主机,当低压表压力接近0点压力的时候,赶紧关机,否则会将空调阀门击破,如果低压过0点,压缩机阀门被击破的机率有80%以上。所以这时要求手快眼快。整个操作过程时间不会大于30S。关机后立即锁紧低压阀门,-----OK。
小心,移空调,生手操作,失手的机会可以达到100%。熟手失手的机会也有30%以上。或者更高。
很多空调被搬移后,制冷效果很差,就是这样来的,并是不制冷剂漏了多少,而是阀门被击破或者是变形密封不好造成。
本贴由本人自己加一个精,也好让生手了解一下这个东西的重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