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本单位新近一批卡式三相电表有零线,按照找说明书需要外接线圈电压为220v的三相接触器。可是钱已经冲进卡里并在表上有显示,可表里就是没有控制220v的线圈电压输出,接触器不吸合。反复检查按图接线没有问题不知何解,请大师们指点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没看懂!
描述不够仔细!

楼主:
就是说表是三相四线预付费的,限电控制要外部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为220v。电表内有钱时输出220v控制电压,交流接触器吸和,表内没钱时220v没有输出接触器不吸合,限制用电。现在我的问题是表内有钱但没有220v输出,接触器不吸合。交流接触器是额外另配的,厂家没有提供。可以肯定的是接触器是好的。

网友B:
可能接线有问题,电能表应该是提供一个开关输出,接触器线圈一端接电能表,另一端接零线,电能表接入220V电源。猜想可能是把接触器线圈两根线都接入了电能表。不知说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接线有问题,电能表应该是提供一个开关输出,接触器线圈一端接电能表,另一端接零线,电能表接入220V电源。猜想可能是把接触器线圈两根线都接入了电能表。不知说得对不对?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回复。不过不是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