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记数指令放在左侧怎么写

楼主(2012-10-13):
这个是本人提的一个问题,一位高手所发的图,请问记数指令放在前方是怎么写的,我看不清前面那个符号,无法将指令写在最左侧,请高手指点一下.
就是[?c0 k1]前面那个是点还是什么符号,真是看不清了,试了很多也不行.

网友A:
这个是触点比较指令,鼠标点击要写的位置,使得光标在那,然后直接用键盘输入LD= C0 K2就可以

网友A:
用鼠标双击后,出现可以这样写
ccc
或是光变在写入的位置,直接用键盘输入LD= C0 K3

楼主:
一句话都看懂了,真是谢谢两位.好高兴啊.

网友B:
比较指令,常用的东西,必须要会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