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我这里有个韩国设备 LS PLC上有两个模块不显示小数字 触目屏能打开但启动不了机器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指点和解决办法

网友A:
型号贴上来;

楼主:
MASTER-K 都是韩文也看不懂

网友A:
这哪能看的清;

网友B:
估计是K200S的
你能拍照片
看个型号还会费劲?

楼主:
应该是K300

楼主:
K200的我现在也不在公司刚刚问的

楼主:
CPU模块 K3P-07AS

网友A:
K200S的;
坏的二个拆下侧面型号拍个;

楼主:
G6Q—RY2A两个都有一样的

楼主:
可以打开桌面但操作不了

网友A:
G6Q—RY2A  这是个16点继电器OUT模块;
确认是这个坏了直接找二个换上;

楼主:
那不是还要到韩国买啊!国内买的能用吗?

网友A:
国内有的;

楼主:
还是不行啊我把另一台机器上的换过来,把这个换到那台上也能用

楼主:
ZCMY 版主
你把QQ发下我发几张图片给你我网速太慢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呵呵;所以让你先确认是不是这二个模块的问题;

楼主:
好像不是模块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别的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底板换过来试一下;

楼主:
我把旁边的插上也亮啊

网友A:
有二套一模一样的用替代法先确认具体哪部分坏了;

楼主:
现在是输出模块上的数字指示灯不亮我换了两个好的也不行。我把输入模块查到输出上也显示数字,把输出插到输入也行,这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B:
你也不联机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A:
用代换法你还的不到原因的话,直接找别人去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