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2-10-14):
尊敬的减老师,我今天收到一个整流桥损坏的变频器,是普传牌的,IGBT是分立的7块。测IGBT的静态电阻没什么问题,就向往常一样,换好整流桥试机,没用灯泡做保护。刚一上电就“啪、啪”两声,有二个小IGBT炸毁!您说是什么原因呢?谢谢老师!!!

网友A:
驱动坏了。

网友B:
我修变频从来不用灯泡直接上电,没把握就不要上电

网友C:
修设备不能心急

网友D:
小机器就是不如大的好修啊,大机器我都是通入36v直流电试机。真方便。

楼主:
谢谢谢谢,我觉得驱动还没有运行,而是一上电就爆了,所以我有点迷茫啊!

网友E:
减老师出门了,咸老师在此答复一下吧:
1、驱动电路存在故障,上电即输出错误的激励信号;
2、某只IGBT不良,如存在漏电故障,上电瞬间其漏电流触发相对臂IGBT,形成对供电电源的短路,而烧毁。
3、楼上的建议都很好,先检修驱动电路,然后采取限流措施试机。

网友F:
但凡是炸掉的机器都不要换了元件就忙着上电,都不分析一下损坏的原因,就盲目上电,这是维修人一大禁忌。变频器是电力电子结合的产物,一定要按照先弱后强的过程来走,维修时每一步都应加保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2012-11-17):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一个贴片电阻坏掉了。祝大家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