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电磁阀

楼主(2012-10-14):
有没有只控制压缩空气通断的电磁阀啊,就是在一根气管上装一个电控的开关,可以控制气源的通断,气体中含有液态蜡,是用来润滑的,谁用过这样的电磁阀,能不能给个型号啊?那些两位,三位的电磁阀就不用了。

网友A:
2位三通电磁先导阀Q23XD-2单电控建德的可用 P进风A出风 螺丝哪头是回风口 接口螺纹是G1/4的

网友B:
控制压缩空气通断的电磁阀有呀

楼主:
给个型号咧,有DC24V的吧?

网友C:
有24V的,有常开,常闭之分的

网友A:
我上面说那个就可用 和图片上的差不多 在型号后面标注DC24V就OK

网友D:
压缩空气多用先导式电磁阀,普通的东西呀,楼主要做什么?
亚德客:4V310-10-DC24V    4V110-06-DC24V

网友E:
电磁气阀数控设备常用的到呀,最常见24V的,很少设备用220V的,楼主说的应该是单向电磁阀吧,不过型号记录都在厂里,上午还遇见了个这样的电磁阀故障,呵呵

楼主:
就是除尘啊,以前是手动开起源的嘛!现在想可以自动定时除尘呢?有的气管是D16的,有的气管是D8的,我以前只用那种2位3通的,所以这种开关式的不知道去按找

楼主:
没看到型号呢?能不能写一下呢?

网友E:
晕  2位3通的还不是一样的用,只用一边给个定时脉冲就是了,另一边还可以控制其他用气的地方

楼主:
要显得专业一点嘛!

网友E:
这样也显得很专业,预留一个,那边坏了还可以换这边的用,避免不必要的故障停机

网友F:
是不是用在除尘机上,一般除尘机用脉冲电磁阀+除尘机专用脉冲控制器。

网友G:
估计得用这种的,我这个是德国的,看样子线圈挺大 估计力气够大。

楼主:
太大了,我选了二位二通的电磁阀,这样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