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4):
最近接手一台三菱的FR-A520  18.5KW变频器,送修时故障为面板启动跳E.OC2定速时过流断路,我想检测一下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是否达标,于是就把3快CM200DY-12HE IGBT拆了下来,给电源/驱动板上电,面板显示E.UVT欠电压报警,搞不明白为什么卸掉IGBT后会报欠压,请教各位老师。
1. 欠电压故障屏蔽点在哪儿?在哪儿采样的?
2.集成电路1302H02的资料谁有?
3.E.OC2的故障范围在哪儿?

网友A:
面板显示E.UVT欠电压报警,是你拆模块是,把驱动板的P N脱开了,连上P N,就不会报警了。我修驱动板都是不加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