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4):
各位我公司现用到一个模拟量转换的程序,用的模块是FBS-B2D1A扩充模板,用到了33号线性转换指令查找了说明书,没有看明白,上面有4种模式,其中的线性转换和斜率转换的用法是想不明白,到底怎么用,最好能用通俗的话讲一下,说明书实在是看不明白如果不用这个指令的话,能不能可以直接读出D4072-D4073的值,再做运算,

网友A:
真不知道一楼在支持什么

网友B:
小弟不才,先臆测一下。 这个功能 有点像西门子300里面 FC105 106的作用(我只能用s7 300来解释咯),就是把模拟量输入到PLC后 再经过功能转换把它变为工程量。比方说我有个压力传讯器 量程是0~10MPA,输出4~20MA给PLC,PLC测得20MA的信号 经过A/D转换后 S7 300里面会显示模拟量值27648,那如果要在上位机监控实际工程量的时候,就需要这个功能转换一下,把27648这个值再转换为实际工程量的值,也就是10MPA。

网友C:
楼上5506982说得对.是个线性量程转换.

第一个方法,两点决定一条直线.有0点和满点,就可以求出中间任意一点x的y值,就是原始模拟量值得到工程量值.
是线性(比例)公式A=(Vsh-Vsl)/(Vmh-Vml)=(Dn-Vsl)/(Sn-Vml)的变形.就是(y1-y0)/(x1-x0)=(y-y0)/(x-x0).
第二个方法,是典型的y=kx+b的线性公式.

至于怎么用,其实你不用管那么多,按照说明把数值对应放进去就是了.
第一个是经常用到的.按楼上的就是,如果对应0~10MPa的压力模拟转换到0~27648(西门子),把转换值(Dxxxx?)放到Sn端,0(0.0)放Vsl,10放到Vsh,0放到Vml,27648放到Vmh,指令就直接给你算出Dn了.

网友D:
参考那个坐标图,待校正测量曲线和标准测量曲线,那两条线上分别有两个参考点,转换对应标准线上的两点就行了

网友E:
直接读取缓存器的值运用即可、、、  案例的话你可以登录永宏官网下载资料了解、、、

网友F:
线性转换指令是一个很好用的指令,可以学学

楼主:
谢谢,3楼和4楼的朋友,现在明白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