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脚贴片集成块

楼主(2012-10-14):
请教各位:多脚贴片集成块的拆卸和焊,是用什么方法即快又好

网友A:
热风机,国产的好多品牌

网友B:
白菜白光+T12-K头(国产的) 一套估计得。。。70块钱(含邮费)TB 有的

工具有了。。就是拆和焊接了。。

贴片IC 引脚堆满焊锡 来回加温(也可以用热风枪,国产山寨 100来块钱,用不了多久,普通贴片 烙铁就OK)
估摸着2分钟一般IC 就能拆下来(不要着急,慢慢来,就像初恋对你女朋友一样,大家懂得)。等IC 动了,继续来回移动烙铁头,温度够了,自然就拆下来了。
装的话。。把PCB和IC 去大部分锡,对位 2边 位置对好(对角焊上)。

加上了焊锡。一拖就OK  多联系。这个是王道。

还有  新手 ,建议加松香。

~~~  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C:
心细,胆大,加油

网友D:
一般28脚以下IC,用烙铁即能搞定。两边先加锡,来回加热,引脚松动时,脱开线路板。四边引脚的贴片IC,可用热风枪焊下。需要掌握温度、时间,即火候啊。可以废旧板上多练练。

网友E:
我拆芯片从来没用过热风枪,就一把恒温铬铁拆装全部搞定。焊接看着是挺容易的事,但这是一个粗中带细的活,要有很扎实的基本功才行,不像你焊个电阻电容器那么简单,拆芯片确实有点难度,但只要你把握好火候一气呵成就没有问题了。我拆2、4边脚的片子都一把铬铁搞定,大家多练练肯定可以的,做到快、准、稳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