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维纶TK6102i连接三菱A1SH PLC的通讯线制作图

楼主(2012-10-14):
求威纶TK6102i与三菱A1SH PLC通讯线制作图,做了几天我都无法实现通讯,后来我在威纶官网找了到一个MT6100连接A1S的通讯线,如下图,请大师指点迷津,帮我把接线图列出来

网友A:
找威纶通的要一条线就是了,或者找供货商要一条也可以,不值钱的线,不用自己弄去弄来的。

楼主:
如果能够找维纶通或者供应商能搞到这个线,我就不费神自己做了,关键是现在拿钱买不到啊,兄弟

网友B:
从上图来看你应该连不通,一边是232,一边是422方式,如果你找不到现成的通讯电缆,只有上市场买个232转422的转换器了,然后按照图上的连接方式对应接上。祝你好运吧

网友C:
这样看来用PLC的编程线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打威纶的技术支持热线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上图来看你应该连不通,一边是232,一边是422方式,如果你找不到现成的通讯电缆,只有上市场买个232转422的转换器了,然后按照图上的连接方式对应接上。祝你好运吧
三菱的SC-09编程电缆是232转422的。

网友D:
正常触摸屏的手册应该有图的

网友E:
2----3
3----2
5----5
这样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