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5):
变频器上电后类似于电脑的死机,就是上电后不能完成初始化,开不了机,显示屏上所有指示灯和LED显示盘全亮起,(正常上电启动的时候变频器是所有显示灯的地方和LED显示屏会全部亮一下,然后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等待运行状态,可现在不行了,上电后全部灯亮了就定住了,给运行指令也没有用,就好比电脑死机没反应一样。)是怎么回事啊?(变频器品牌:蓝海华腾V5变频器  用龄:3年)

本人QQ号:78963197  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我有见过电源不正常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你测量正5V电源正常不。

网友B:
把电源及驱动部分的电容都换掉试试看

网友C:
换电容吧。换吧

网友D:
问题解决好了吗?如果没解决,可以快递发到我公司,我公司检测故障后,再和客户联系维修事宜。0573-80883193

网友E:
换开关电源边上的电容,大部分是这个问题

网友F(2013-06-05):
我告诉你,在主板上一个8脚芯片坏了,就是面板后面那个主板上有个8脚芯片坏了,经验之谈,具体哪个芯片我也不知道了,不过我听别人说过,就这个现象。按任何键无反应。

网友G:
上楼,那个八脚芯片是复位IC,你最好测一下它的供电看看。在用手摸下表面位号么,好像是3771

网友H:
先查CPU的复位芯片,你先查看键盘和CPU通信时通过什么芯片?就这两处会影响键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