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5):
1、断路器

当变频器需要检修时,或者因某种原因而长时间不用时,将QF切断,使变频器与电源隔离。当变频器输入侧发生短路等故障时,进行保护。

选择原则

(1)变频器在刚接电源的瞬间,对电容器的充电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2-3)倍;

(2)变频器的进线电流是脉冲电流,其峰值常可能超过额定电流;

(3)变频器允许的过载能力为150%,1min。

为了避免误动作,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应选:

                      (3.4)

其中 为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故选择断路器额定电流选择210A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选择断路器DW15—400断路器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电流为300满足要求可以选择。

2、接触器

(1)主要作用:可通过按钮开关方便地控制变频器的通电与断电;变频器发生故障时,可自动切断电源。

(2)选择原则:

由于接触器自身并无保护功能,不存在误动作的问题,故选择原则是主触点的额定电流 ,应该大于126.6A,可以选择主触点额定电流为130A的接触器。

根据上述数据施奈德的LC1—D150,满足参数要求,可以选择

3、主电路的线径

(1)电源和变频器之间的导线

一般说来,和同容量普通电动机的电线选择方法相同。考虑到其输入侧的功率因数往往较低,应本着宜大不宜小的原则来决定线径。

(2)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导线

因为频率下降时,电压也要下降,在电流相等的情况下,线路电压降 在输出电压中的比例将上升,而电动机得到电压的比例则下降。这有可能导致电动机带不动负载并发热。所以,在决定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导线的线径时,最关键的因素便是线路电压降 的影响。一般要求:

            (3.5)

的计算公式是:

               (3.6)

式中: ——额定相电压,V ;

         ——电动机额定电流,A ;

——单位长度(每米)导线的电阻,mΩ/m ;

 ——导线的长度,m 。由上两式可直接求出 的取值范围。根据Ro值确定导线面积。

由公式(3.5)得: ~11.4)V

由公式(3.6)得:0.69 mΩ/m 1.04 mΩ/m

  根据表3.1判断所需的导线截面积,为了满足控制系统的要求,应该选择截面积为16 的导线。

表3.2  常用电动机引出线的单位长度电阻值。

标称截

面/mm2
1.0
1.5
2.5
4.0
6.0
10.0
16.0
25.0
35.0

/(mΩ/m)
17.8
11.9
6.92
4.40
2.92
1.73
1.10
0.69
0.49

网友A:
变频器进线上电瞬间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2-3倍?是吗?那预充电电路做什么去了?难道是吃干饭的?变频器的输入上电瞬间为了防止冲击电流对电容器和进线功率模块的大电流冲击,要先经过预充电电路,待直流母线电压上升到80-90%额定时,再将预充电电路旁路,这是通常的做法。因此,变频器的进线上电,不应该有2-3倍的额定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