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5):
工厂的水泵都是全压运行,想换变频器节能,但是不知道怎么算节能。

节能空间不大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厂的水泵都是全压运行,想换变频器节能,但是不知道怎么算节能。

节能空间不大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了。

并非节能空间不大,而是更加多耗电能!不信,你就试试。

网友B:
如果你用变频后还都是在50HZ运行的话,就当个软启动了;

网友C:
也别“偏听偏信”。还是自己实际的调研一下,将一台泵改变频,对该泵用电量做一个月的统计;然后不变频的比较。ok?结论由自己做。爽!

网友D:
使用变频器要使用专用的变频电机这样效率才会高,一般来说变频器要配输出压力传感器适当降低压力完全是可以提高效率的。通用型鼠笼式电机本身效率就不高。

楼主:
给工厂做节能,没办法办法给调研的机会。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测量一些数值,来衡量这个节能空间。

楼主:
本来是想把频率降下来节能的。如果运行在50HZ 的话,那是不是就不节能了。浪费了个变频器的钱了

楼主:
请问有例子吗?您做过吗??能否详细讲讲

网友A:
变频器并非是节电器,他自己也在消耗电能,至于用变频可以节约用电,那是原来的设备存在浪费(过量的水压或流量),而且浪费的量较大,用了变频后,可以让水泵转速低一点,也就是说可以少浪费一点,即使考虑变频自己多消耗的电能,仍然还可以节电,这也就是人们所述的节电。
你原来的设备没有超高的水压,也没有过量循环的流量,也就是说没有浪费。按以上的解释,哪来的节电?反而消耗更多的电能。

网友C:
8楼说得好。变频器的节能是基于闭环控制,保证实时调节各种控制量,实现最佳的电机运行效率。如果一个交流传动系统在工频下始终保持满负荷工作,那改变频节能的空间就不大了。

网友E:
变频器必行变频用才节能

楼主:
谢谢,看来实地勘察过后才会有结果。但还是不清楚如何计算这个节能空间

楼主:
今天去现场看看,那个调节速度的阀门,是否是经常工作泄压

网友F:
节电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