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求解惑

楼主(2012-10-15):
用FX2N的编程,用RST指令清零计数器C0复位,为什么有时候清零复位后运行就停止了,为什么有时候它会进入循环了?

网友A:
能否用两个例子说明一下,以便对症下药。

网友B:
可以示出具体的程序段;
当复位有效时,计数器不计数。

网友C:
这要看你的程序了

网友D:
这要看具体程序段了,,,

网友E:
程序贴上来;

网友F:
计算器不能清零程序有问题,好好看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