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5):
我公司有一台三菱频器,FR-E700 3。7K,就是简单的设定成外部运行频率指定模式,外部运行,设置的没有问题,动合点闭合后,电机启动,但是它在下限频率运行,上下限的频率也都设置了,可是旋转变频器上的旋扭以后,变频器的频率随之上升,同时MON指示灯闪烁,大约五秒钟以后,变频器的频率就又变成下限频率了,我这是那里设置错了,还是变频器有问题啊,麻烦各位了,很着急的。谢谢。

网友A:
PR79设定的是多少?

网友B:
是参数设置不当的问题,细心重设一遍。

网友C:
建议重新拷一下EPROM  的数据试试。

网友C:
应该搞定了吧?不行,电话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