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求助

楼主(2012-10-15):
初学,我想问下正脉冲输出完了,按反向没有脉冲输出必须按X2后按反向才有脉冲输出,为什么

网友A:
可以试试先断开m0 在接通m1不要 一起动作,mo断开之后0.1s在动作m1.

网友B:
直接按反向,只换了方向,脉冲输出并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