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5):
上电报OC3,量W相7840有输出,换了一个7840上电运行正常,大约十分钟又报OC3,再测W相7840又坏了。
又换了一个,同样一会儿时间又是同样的故障,同时发现电源指示灯一会亮一会暗
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故障在电源部分,电源不稳,至使驱动电路工作不良,常毁光耦器件

楼主:
我量了直流电源的电压正常,老师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光耦坏输入还是坏输出?坏输入肯定是电源问题,坏输出是保护或者负载问题。

网友C:
我上次修理一个也是,海利普的2.2kw 的电源一闪一闪,查是光耦短路击穿,更换一个坏海利普的拆机件,试机好用,给客户,客户过了一个周说是坏了,他说当天用就坏了,我不知道是怕我在收维修费,用了一个周,还是通电就坏了,于是拿回来还是那个光耦,于是又拆了一个,反复试机,测输出电压均衡,电机运转很好,给客户了,到现在2个多月了,没在给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光耦的事还是,电源的事。碰到2次了,第一次是另外的海利普1.5kw的换一个光耦到现在也没坏,我很纳闷就坏一个光耦,别的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