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5):
小弟现在在配变频器参数   driver有22个  参数都一样  就DP地址不一样  一个一个配的话就得熬通宵了
请问starter可不可以像DriveMonitor一样  把参数以excel的形式导出来  然后再在其他driver上导入就行了

若行  请说下具体的方案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starter我没用过,但你说的参数拷贝功能应该很容易的。只要有一个源文件,复制n个下载到driver里没问题呀。就像DriveMonitor一样。这个难道有问题吗?

网友B(2012-11-27):
请指教几个关于S120的问题;1.要在触摸屏上显示S120面板上报警代码应该取哪个地址? MM440应该是哪个地址?
2.使用S120控制电机正反转,定位,快速停车等基本功能,需要在starter中修改哪些基本参数?
 我是新手,谢谢指教~~~

网友A:
这个?可以去西门子的传动论坛,找那些使用过的网友求教。不过你提的问题都是具体的操作方法,看说明书即可搞定的。关于通讯,获取西门子的自动化论坛,相关的plc版区问问,哪里的热心网友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