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5):
一个往返继电控制电路,当在任何地方停止时。如果再按启动按钮,会按相反方向来回运动?

网友A:
那要看电路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电路的设计!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很模糊,不知道你是想知道结果,还是想要画图,还是你碰到问题要改了。纯继电器还是 plc控制的,是不是有2个限位开关控制正反。有点模糊。大家没法回答。

网友D:
如果我设计这个电路的话,会向着最早预设计的方向走。如果是从右向左走的话,不管停在什么位,都会先向左行。

网友E: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每次按下起动按钮时,宜按确定的方向运行,如4楼所言;
当然,检测到某一端位置开关的情况例外。

楼主:
是的,如4楼所说那样。有2个限位开关,有HH54中间继电器落干个,启动,停止各一个,接触器2个带附助触头设计一个往返运动控制电路图。。一上电,先回到A点,接着按启动运行,往返几次以后,按停止。再按启动时,会按照刚才停止时相反的方向运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往返继电控制电路,当在任何地方停止时。如果再按启动按钮,会按相反方向来回运动?
有点不知所云

网友G:
不知这样行不,没实验过

网友G:
再发过简单点的

楼主:
回复9楼;如果在2个行程开关的中间位置,一上电,如何让他回到A点?

网友G:
不明白你说的 一上电回A点 是什么意思,不会是合上总闸就动吧
你至少要按下启动吧
KM1回A点,到A点压SQ1
KM2到B点,到B点压SQ2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9楼;如果在2个行程开关的中间位置,一上电,如何让他回到A点?
以两个行程开关的常闭来作判断条件,启动回到A点的线路。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 一上电回A点 是什么意思,不会是合上总闸就动吧
你至少要按下启动吧
是的,一合上控制电源就回A点等着装料。然后按启动就来回运动,按停止后,再按启动就会向反方向来回运动。这是我的一个竟赛试题。供大家作一下参考。

网友G:
那也可以,启动后J1、J2、J3、J4都不会同时断电、J5只会通一次,到A点结束